[维修求助]
XS打电话花屏,这个问题有谁明白?

楼主(2025-03-01):
这个算是疑难杂症了

拨打其他电话都没问题,只要拨打911就这个个样子,有时候直接黑屏,关机只能抠电池!有没有大神给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不插卡的情况下,拨打110,120,911就会是这种情节,插卡拨打110,120不会,但是拨打911有概率!

网友A:
在大漂亮国用吗,还要打9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大漂亮国用吗,还要打911

你是被洗板水洗坏了脑子吗?我测试用,我不打911.我打110吗?我TM又不是报警

网友(2025-04-10):
CPU周边的电感,活着C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