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南x99-F8D南桥位置细节图!并发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25-03-02):
新手学习维修中,收了张一手自用华南双路,初始故障为不触发,开始测得开机针脚到io5532d的29脚进和28脚出都有正常跳变,rsmrst和vsb也正常,晶振两脚有0.4v左右电压,还是没31脚slp_s3#过来,以为南桥坏;后来拆掉南桥散热,发现黄圈处有滴到液体腐蚀的痕迹,洗板水处理后发现有几个焊盘腐蚀比较严重,用烙铁补焊时掉了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由于没有点位图,请各位手上有这个板子的前辈能不能拍一下黄圈处的细节以便参考,万分感谢!
     同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用示波器发现晶振有电压没波形 就换了新的晶振,换完发现上脚2.2v,下脚位0v,不太正常但是当不接电源,只用电池时可以量到两脚有正常波形,但是接通电源后就没有正常波形了,百思不得其解!求高手解答,谢谢了!附图借用了论坛大神的帖子谢谢.

网友:
这个需要测电阻和电容的值,要拆下来测

网友:
这个除非自己找上一个同型号板子,估计被人帮不上

网友:
后来找到照片补上件了,谢谢两位回复,发现用电池并没有32.7k波形,是50hz波形,可能因为探头没接地,奇怪的是我换回原晶振后电压还是2.2v和0,换了套料板的电容电阻晶振还是老样子,没有思路了

网友(2025-05-22):
大哥,板子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