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电源灯不亮,但电脑正常工作。

楼主(2025-03-02):
技嘉主板电脑。开机后机箱电源灯不亮,但电脑正常工作,检测发光二级管正常。

网友:
所有线头重新插拔一遍,再看!

网友:
你都检测发光二极管好坏了,那就再测量一下那二针电压呀,、  开关机都正常,如果很纠结这灯不亮的问题,那就一个电阻取接3.3V或5V上吧

网友A:
我重新插拔线头后,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了。但工作一段时间又不亮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插拔线头后,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了。但工作一段时间又不亮了,这是什么问题?

把电源指示灯和线直接换。

网友:
那就再检查PW led 引脚

网友:
机箱电源灯线缆接口太松接触不良了,我碰到过。

网友:
你这根本就不用修啊。二极管是好的,针脚没电压,那就在针脚附近随便取一个3.3V连上线就亮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近期反复观察了故障现象,每次开机时有1-2个小时电源灯正常点亮,而时间长了就熄灭。这个现象大家有遇到的吗?

网友:
主板插针到机箱发光管断线了

网友: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那就再检查PW led 引脚

不错,我将引脚用砂纸轻轻打磨一下插回引线工作正常了。至今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