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芯片下面的PWM小IC拆掉还能产生VCORE吗

楼主(2025-03-02):
CPU电源芯片下面的PWM小IC拆掉还能产生VCORE吗?

有时小IC损坏了,需要拆掉测试。这样还能产生VORE吗。不是知道主电源芯片会不会检测。导致不发EN信号

网友:
不能拆掉

网友A:
拆掉就炸鸡,需要把mos一起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就炸鸡,需要把mos一起拆才行

炸鸡的底层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