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是怎么拆除内存插槽或者显卡PCIE插槽的

楼主(2025-03-02):
刚试用了加热台配合司登利风枪能拆下,但是内存插槽已经坏了,大家有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

网友:
那个锡炉太贵了,不想搞,淘宝网上都卖1100多

网友:
如果你要插槽完整不损坏的情况下拆下来,只有锡炉!

网友:
好像只有锡炉,锡太贵了

网友:
要想不花锡炉钱,就网上买好的槽子,原来板子上坏的槽子可以破坏拆下来,,,不然就花钱买锡炉

网友:
锡炉,上面做个刚好内存脚的槽,这个槽装满锡放在锡炉上,板子放在内存脚的槽上面,加热到可以取下就可以了

网友:
去修家电那里买一根同等长度的22空调铜管,回来分半掰开做锡槽头对折,另一头套到500W电烙铁加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