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D700MA_MAIN_BD报USB 15秒关机

楼主(2025-03-02):
华硕的d700MA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一般来说华硕很多板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OC#引起的,这块板子啥子资料都找不到,只能盲测,测到一颗W284丝印的芯片跟其他的W284的电压不对,5V的脚位无电压,直接拆除,解决。因没找到相同芯片直接牵线!,附带亮机BIOS!

d700ma_main_bd 备份.BIN

网友A:
华硕这个板子真的是设计些什么功能 太多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这个板子真的是设计些什么功能 太多这样的问题了

没有问题  你修啥?

网友:
什么配置?

网友B:
牌组00或者八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牌组00或者八八的

000或者888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