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金的341A好用还是341B好用?我拿到是341B,没法用!

楼主(2025-03-02):
土豪金的341A好用还是341B好用?我拿到是341B,没法用!

下单是341A,到货了是341B,百度了很多人说不好用!哪家店我先不说了,也是号称3000+的销售量的。

用的软件是NeoProgrammer_2.2.0.10,装驱动还是341A的,夹子夹上后,显示已经连接,还可以识别bios型号,就是一点击“读取”就失去响应了。
系统是win7sp1x64,后来还装了xp,一样现象。
还发现,一点击“读取”就失去响应了的同时,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那个外部设备直接就消失了!原来是掉驱动了!

有专门用于341B的驱动么?我是装的341A的驱动。

网友:
又翻了不少帖子,包括恩山的,总结如下:

=================================
有网友反映刷的时候,被刷主板要加电,不知是否正确:
“注意:一定要连接电源,这是我踩了无数坑才尝试出来的,不连接电源的话,编程器插入电脑,免拆夹子夹上flash之后,过不了几秒,就会自动断开编程器的连接的”

原因是,编程器芯片很容易发烫,然后断开与usb的连接(掉驱动),然后一切操作就失败。

有网友反映341B在最终编程使用时,和341A没有太大差异!没问题,通用的,就是发热大,爱掉!

应该这么连接:
1、组装好编程器+蓝色sop8转换板+免拆测试线的插头;
2、将夹子夹上bios芯片;
3、被刷主板通电;
4、安装编程器驱动,打开主电脑里面的NeoProgrammer;
5、将编程器组件插入主电脑的usb口;
6、然后NeoProgrammer里面可以检测、校验、备份、擦除、查空、写入、校验了,每操作一步等一会儿,摸摸编程器芯片不烫了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烧录成功但是校验出错告别ch341新款xtw-3编程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g411z7fS

几种sop8-flash烧录工具优缺点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m4y1k7YB

ch341,win10驱动安装,以及系统驱动流程和简单排错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U4y1d78x

网友:
这玩意都不怎么样,不好用。,大点容量的就写出错

网友:
从来没有加电刷过

网友:
掉驱动,原因可能是支持x64不好,也可能是bios芯片没有拆离主板,在主板的电路中,造成电流异常,也可能在写入时发生异常。

有网友是这样:把vcc那个脚抬起来,下面垫层纸再用夹子烧,比整个拆下来省事点。

网友A:
最后你用的哪个?我也在观看买340或者3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你用的哪个?我也在观看买340或者341

最后买了创客电子的CH341A,把bios拆下来,放到sop8的座子里面才刷成功。
CH341B不行,把bios拆下来,放到sop8的座子里面,读取行,擦除就没反应了。

切记要拆芯片,在主板上真的不行,永远是出错。

网友:
这个软件好老没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