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一打开就是请插入磁盘提示

楼主(2025-03-02):
kingston32gu盘怎么量产呢,谢谢了

网友A:
一般都是闪存有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闪存有坏块,,,

还能修复吗

网友A:
修后能用,但也很容易再坏,那样的话数据就找不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后能用,但也很容易再坏,那样的话数据就找不回来了,,,

怎么修复呢,我下了几个量产工具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没找对,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复呢,我下了几个量产工具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没找对,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我是在下载文件有一半,就有什么错误提示,再打开u盘,就这样情况了

网友:
用芯片无忧或芯片精灵查出是什么芯片,再去找该芯片的专用量产工具,如果找不到,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主要金士顿假的太多了

网友:
用芯片无忧查看主控信息,或直接拆开看,然后找对应量产工具,低格找出全部坏块重新量产,因为有新的坏块出现或出现漏电造成闪存问题,所以不能仅查看原厂坏块,现在许多优盘是固态拆机闪存,或是群晖一类淘汰的,已到使用寿命,出现问题不奇怪,金死顿又假货很多。

网友:
掉盘了,重新量产一下就好了

网友:
U盘又不贵,换个新的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