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M-D562通病CPU电压0.8V电流0.62不跑

楼主(2025-03-02):
联想NM-D562通病CPU电压0.8V电流0.62不跑, 直接干CPU就行,一样故障节同行可以省不少时间。。。 论坛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2120-1-1.html有说背面电阻虚焊,查了CPU背面所有电阻都没测出电阻问题,浪费不少时间,最后直接干CPU完美亮机。

网友: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A:
现在的笔记本CPU为什么这么容易坏?

网友B:
那个说背面电阻虚的我好像看过 别人是重做后0.6然后找到说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说背面电阻虚的我好像看过 别人是重做后0.6然后找到说电阻的问题

应该是  他做CPU 碰偏位了、、、正常无铅电阻怎么会虚焊呢。。

网友:
用不久,根本抗不住用

网友:
用的 什么硅脂红色的  前几天 拆到一台机器也是用的这种颜色硅脂

网友:
CPU这么垃的现在,不会假焊吗?

网友:
好像和以前的显卡门一样。CPU也特别容易虚焊

网友:
无论什么牌子只要是R系列处理器,一律先考虑CPU虚焊。然后再论证一下,无其他因素可怀疑就下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笔记本CPU为什么这么容易坏?

原厂低温锡,不坏厂家吃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厂低温锡,不坏厂家吃什么?

联想拯救者你见过低温锡?

网友E:
焊盘处理的很漂亮,我除黑胶的时候老是掉点,虽然都是空点

网友:
十台笔记本9台坏U,9台坏U一台维修,剩8台客户不修,纯属费时间

网友:
AMD的一般现象差不多就直接干CPU

网友:
r 的cpu。 我都是先干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拯救者你见过低温锡?

不管是无铅锡高温后都有几率虚焊  以前都是无铅高温锡nv显卡门养着我们

网友:
是不是和以前的显卡门一样,工艺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除联想外的其它牌的电脑,也有这样问题同?

网友:
这AMD的估计名声又会搞臭,和09年AMD桥显卡一个毛病,还有NV的显卡,封闭技术和英特尔没法比。核热膨胀后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低温锡,不坏厂家吃什么?

这个是无铅的,非锡球的问题,是核心发热过大后不良。

网友:
这款cpu虚焊不都人尽皆知了吗

网友:
联想通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焊盘处理的很漂亮,我除黑胶的时候老是掉点,虽然都是空点

我是做CPU完内存只能用一根,再做一次也是一样,已经三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风扇打孔对着CPU吹,再该风扇转速,不然很快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做CPU完内存只能用一根,再做一次也是一样,已经三台这样的问题了,

CPU上应该有个点 漏铜短路了。。

网友:
只要是amd    R系列处理器,一律先考虑CPU虚焊  修过的都知道

网友:
确实是联想拯救者系列的通病之一

网友:
谢谢您的分享。真没想到是这个原因。

网友G:
最后用的什么硅脂?,这么红

网友H:
这个电流我遇到过不是CPU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胶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用的什么硅脂?,这么红

Kryonaut Extreme系列 2g(导热系数14.2)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流我遇到过不是CPU问题的

cpu电压也是  0.8V 吗

网友I:
问下大佬们用什么除胶剂可以去除黑胶,我拆下来好的,刮板子和CPU时候黑胶位置很轻很轻了,还是要掉点,郁闷。有什么好办法能轻松搞定黑胶位置而且不掉点,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下大佬们用什么除胶剂可以去除黑胶,我拆下来好的,刮板子和CPU时候黑胶位置很轻很轻了,还是要掉点,郁 ...

CPU上部温度 设置高底部 10°左右 , 撬的时候 黑胶基本上在 CPU上面了。。

网友:
一般都是CPU虚焊,,,,

网友:
amd都是先干cpuz再说

网友:
就是脱锡时会掉点怎么办,拆下时好的

网友:
是更换的 还是植球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那个说背面电阻虚的我好像看过 别人是重做后0.6然后找到说电阻的问题

就是我,当时重做了不行,以为CPU坏了,又换了一个新的CPU上去,还是不行,后来才发现是CPU背面一个电阻虚焊了

网友K:
你这款硅脂有点骚气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我,当时重做了不行,以为CPU坏了,又换了一个新的CPU上去,还是不行,后来才发现是CPU背面一个电阻 ...

是不是 做CPU 加热底座 碰到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款硅脂有点骚气

要不  来一只  备用

网友L(2025-04-09):
跟你一样,干U也不得换一个U也不得,还是0,。6几 CPU供电都有0,8的。其他供电都正常。就是CPU没温度也不掉点。奇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L:
跟你一样,干U也不得换一个U也不得,还是0,。6几 CPU供电都有0,8的。其他供电都正常。就是CPU没温度也不掉 ...

看看 CPU 背面有无  碰掉电阻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看看 CPU 背面有无  碰掉电阻

有两台一样的机器对过了,也加焊后面的电阻一遍,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两台一样的机器对过了,也加焊后面的电阻一遍,退了

那还真 邪门了。。。难道我的 运气好。。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重做U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