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G278Q显示器白屏

楼主(2025-03-02):
驱动板上有一颗场管炸了,我拆了一颗701装上去还是直接冒烟,液晶屏那块电路板上保险丝没断,12H34的DS直接导通,测了几颗电容都是短路的,高中生唯一的显示器有大神可以指点指点吗

网友:
百度上看你也问了。

1、烧的Q9是P沟道MOS管,你换错了(参数大致是20V/5A左右),Q10是NPN三极管。
2、烧的原因是T-CON(边板)上有短路的原件,你需要先处理边板的短路原件,才能不再烧这个P沟道MOS管

网友:
先拆掉那个丝印12H34,是个N沟道三极管,看看那几个电容还短路不,如果不短路了,就更换这个三极管。

网友:
屏板有短路 ,加电烧一下看看 哪里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