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650 电竞 4G进水腐蚀求助

楼主(2025-03-02):
各位仁兄,手里有这个显卡的看看能不能帮忙测一下左右2个电阻是多大的阻值 左边电阻左边脚阻值接近0欧姆 但看腐蚀程度要比右边严重很多 应该是链接到核心的 感觉不像是接地  右边脚电压0.9V 。原故障是此处进水腐蚀 不显示,换了一个10K 一个5K的电阻 能显示了  但花屏,不知道是换的电阻不对还是咋回事。有此卡的兄弟空闲时帮忙测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笨办法是买一个同型号的方便查看

网友A:
这几个位置一般是33R至60R的吧,可以试下是不是40.2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位置一般是33R至60R的吧,可以试下是不是40.2R

左边那个电阻换成5K的,0.9V直接被拉低成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