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暗影骑士 显卡扫描显存报错,更换无效

楼主(2025-03-02):
确认核心无问题、显存无问题,地址线阻值全部正常,始终报错,无解,期间反复拆装,有几次偶尔正常。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容问题

网友B:
晶振边是不是掉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边是不是掉电阻了

晶振好的,电阻也是正常的,没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容问题

电容没有问题,都换过一遍了

网友:
金手指氧化

网友:
电源波形不正常

网友C:
没断线,显存好的,那只能是核心了。我这有个1080不认卡,重置后代码43,开始只是c0报错,换了后反而更严重了

网友:
显卡虚了?

网友D:
怎么确定核心没问题的

网友E:
这种问题前几天我刚修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断线,显存好的,那只能是核心了。我这有个1080不认卡,重置后代码43,开始只是c0报错,换了后反而更严重 ...

换了三颗核心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线把。。。。。。。

阻值正常,一个一个打的,打了好几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确定核心没问题的

换了好的测试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线把。。。。。。。

C0通道显存打阻值,全部正常,但是加热一下偶尔测试又能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前几天我刚修完

能指点一二吗?我搞了一个礼拜了,头疼

网友:
有几次偶尔正常,是不是边上电阻啥的虚焊了?或者就是板层有问题

网友G:
你先把芯片拆下来,再测试电阻到焊盘的板线是否有断线或接触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先把芯片拆下来,再测试电阻到焊盘的板线是否有断线或接触不良的

测过了,没有的,阻值全部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测了好几次了,显存到核心没有断线,显存跟核心也100%没问题的,就是报错C0,其他都是好的,有时把 ...

这样的话,我感觉是板层问题,有断线,量这正常,但有信号通过就时断时好造成芯片不工作,看下板子有没有鼓包?

网友:
估计板层断线,接触不良。不知道能不能通过BIOS屏蔽c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