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7090 Micro不开机,2黄1白

楼主(2025-03-03):
朋友有一台DELL OptiPlex 7090 Micro不开机,最初故障是不开机,指示灯报3黄5白,网上搜是电源滑轨故障,没搞明白是什么意思,没图纸就上电先把电感量了一遍,3.3V、5V、1.8V、1.2V这些电压都有,就是CPU周边的几个电压没有,量的时候发现cpu周边的其中一个电源有个滤波电容是短路的 如下图中,以为是电容问题,先将电容拆下,还短路,再拆下IC,也是一样短路,感觉和这块应该是没关系了。

然后就量线路,最后找到这个电容是与板子背面的另一个2898的芯片14脚想通的,查2898引脚定义,可以看出是个电源开关控制IC,EN1高电平时,IN1电压通过OUT1输出,将2898拆下,直接量测本体,确认为芯片不良,网购两颗新的,收到后装上,不再报3黄5白,改报2黄1白。

此时量测CPU周边的电压,有3个1V的电压都有了,唯独CPU Vcore电压没有,装上CPU,上电过程中量测Vcore电压,开机电流能到0.95A,Vcore电压跑到0.5V左右就掉了,同时板子电流也掉到0.05A。不装CPU上电,电流到0.2A,报警灯闪几循环后掉电到待机状态。

CPU Vcore电压应该是受控于板子边缘的NCP81220,在论坛中找到引脚图,量测了EN信号、VCC都有,但VR_RDY始终为低,也没找到这个芯片还需要哪些工作条件。不知道应该怎么往下查了。

有熟悉这个芯片的大佬,能指导下吗?

网友:
刷BIOS没有

网友A:
换CPU,刷BIOS,先从简单的开始,取掉内存有报警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刷BIOS,先从简单的开始,取掉内存有报警声没

cpu原来是11500T,换了G5900T,BIOS没刷,因为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感觉还没到bios跑码那一步。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症状,感觉还没到bios跑码那一步,所以就没刷,关键是论坛里也没搜到这款bios资料

网友:
顶起来,看来这款小主机修过的人少

网友:
81220容易坏,给芯片供电的2R2电阻也容易坏。

网友:
找原型号的cpu 试试

网友B:
戴尔,狠麻烦的,刷bios可能有惊喜

网友C:
这个不能用烧鸡大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能用烧鸡大法吗

这个又不是量到有短路,用啥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狠麻烦的,刷bios可能有惊喜

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

网友:
戴尔7080
2橙3白内存
3橙6白bios
3橙1白电子

网友D:
你用啥装备看的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用啥装备看的电流

我以为是台式机,原来是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是台式机,原来是笔记本

也不是笔记本,是小主机,也是19V 5525DC接口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