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25QH256A替代的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25-03-03):
求EN25QH256A替代用Bios芯片型号,网上实在买不到。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用了很多同一芯片

网友:
中间带焊盘的8脚吗?还是两边多脚的那种,这两种封装淘宝一大把

网友:
搞个数据手册看一下,然后问一下淘宝卖家,他们应该知道的

网友:
就是华为主板的Bios芯片

网友:
GD25Q256D

网友:
华邦25Q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