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 :bm5016 系统供电3.3v En信号哪里发来的呀?

楼主(2025-03-03):
(图片)

网友:
点位图软件里面  输入EN  V3AL就可以查找,信号的来龙去脉

网友A:
就是这个EN_V3AL,导通PQ63,截至PQ62即输出3V,往更前就是与EN_5V连接,从ALW_EN和VDD_DUAL_EN任意一个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EN_V3AL,导通PQ63,截至PQ62即输出3V,往更前就是与EN_5V连接,从ALW_EN和VDD_DUAL_EN任意一个即可
...

PQ62怎么输出?

网友:
PQ62不输出什么,只要截止不导通,不拉低EN_V3AL_TP51125即可。

网友:
看图纸,一步一步来,逐渐推动一下,看一下哪一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网友:
一点点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