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华硕1660 6G 黑屏风扇狂转

楼主(2025-03-03):
测12v 5V 1.8V 正常,没有其他电压,测UP9512R   36脚的EN信号2.2V左右,12脚5V没有,27脚的12V没有,接下来不知道测哪里、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供电正常就用显卡测试工具测试一下显存

网友B:
修12脚的5v 看下pgr49这个2.2欧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显存供电出来了吗?显卡不是专业的不容易修的,挺复杂

网友:
一般显存没供电,显卡主供电也不会出来

网友:
显存1.3V, GPU 0.8V也没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供电出来了吗?显卡不是专业的不容易修的,挺复杂

显存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12脚的5v 看下pgr49这个2.2欧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电阻在什么位置,我没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就用显卡测试工具测试一下显存

显卡测试工具叫什么

网友:
前面电压都有了就修NVVDD--PEXVDD—FBVDD这三个电压

网友D:
测一下1.8V的有没有,没有的话,背面一个门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1.8V的有没有,没有的话,背面一个门电路有问题

1.8v有电压

网友:
最好有图纸,没有图纸不太好修

网友:
27角为12v检测引脚,正常有1.2v左右,不正常会导致单项输出

网友:
进来学习的,学习强国

网友:
只要没短路,可以跑显存测试工具看一下

网友:
发给专业的维修人员修吧!自己瞎捣鼓很大机率搞报废。

网友:
修理好了吗?期待学习中

网友:
图纸,时序,测试工具,听大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