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21款十一代I7把u取掉可以通电吗?

楼主(2025-03-03):
Y7000P 21款十一代I7求助,这个本是这样 拿来不过保护隔离,把CPU供电保险电阻断开可以过保险隔离,接上U供电就不过隔离,测的U供电19V没有短路 对地电阻400左右,测得CPU供电输出位002已经短路,有的师兄说11代u供电对地电阻比较高 二三十左右,可以确定U挂了,现在是把u区下来了,我想问  可以通电吗?有的 让人说没有上U会烧南桥,所以不敢确定,问下大家,感谢

网友:
取了可以通是吧

网友:
应该 是供电管击穿了  只需要拆掉对应的 芯片 不拆u 就能通电  另外  拆掉CPU  也不至于烧桥

网友:
这机器通病吧

网友:
拆U上电跟桥有鸡毛的关系,都是各自的独立供电,需要通电测试的话上电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