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 2020h 奇怪问题不装独显驱动

楼主(2025-03-03):
大佬们 求助求助  联想y7000p 2020h 奇怪问题  不装独显驱动 开机各种都正常 插电源也正常 如果装了驱动 就只能用电池开机  开机后一切正常 跑鲁大师也可以  就是不能插充电器 插充电器要么直接黑要么过一会儿就卡住 ,显卡核心换过一样 桥做了一样 显存也做过一样 显卡供电芯片也换了  分压电阻也换过 插充电器1.2左右 扣电池0.6左右 独显供电控制芯片也换了 芯片对应电阻啥的也都测过 正常范围 ,正常时独显供电0.73左右 插充电器卡住时 有时候测得独显供电变成1.05了。。。无头绪了 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的 指点一下 谢谢  对了 这台机了 在插电脑卡住时 CPU供电依然有,应该和分压电阻无关。

网友A:
显卡和显存供电的VINSEN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和显存供电的VINSEN看一下

谢谢 图纸找了一圈 只找到了 公共点的SEN  独显供电和显存供电的SEN都没有找到

网友A:
ton的电阻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B:
我碰到一个是显卡核心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一个是显卡核心挂。

谢谢 我这个核心换过了 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n的电阻换一下试试看

谢谢 几路TON电阻都测了 阻值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