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60的HDMI没声音,但DP有声音

楼主(2025-03-03):
有一块华硕GTX960显卡,型号是GTX960-DC2OC-4GBD5-LOL,去年的时候因为虚焊经常加载不了驱动,加焊过两次效果也不好。看着冬天来了就想着放到天气暖和了再搞。前几天拿出来试了一下,发现能正常加载驱动了,试了试3DMark06和甜甜圈烤机15分钟,都正常跑完了,最高温度75度。看起来挺奇怪的,以为就这样好了,但是却注意到一个问题,HDMI没声音输出,windows提示插孔未插入。换DP接口试了下有声音。观察了一下显卡电路板,没发现有明显损坏的元件。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HDMI没声音的问题原因一般在哪里,请指点一二?哪位有显卡点位图的话,也希望不吝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声音输出默认设置为hdmi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输出默认设置为hdmi声卡

声音输出显示HDMI为“未插入”,不能选择。在NVIDIA控制面板里显示HDMI音频已经和显示器连接。

网友:
换根好的hdmi线试试

网友:
今天发现HDMI音频突然能用了。看来也是GPU虚焊的问题,观察几天看看。

网友(2025-05-18):
具体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我最近也遇到一个  HDMI没有声音,开机情况下热插拔一下HDMI线就又有声音了,重启一下右下角喇叭又是红色叉。想刷个BIOS试试了,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