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 触摸板下面的铁片干啥用的?

楼主(2025-03-03):
各位大神苹果A1534 触摸板下面的铁片干啥用的?  一共几个(我只有3个 可能丢了一个) 不按有没有影响  按的话怎么按

网友:
有种方法叫对号入座,你看那些小也能对面什么模具不

网友:
具体没研究过,这款机器触摸板是震动反馈的,不是机械按键的。

网友A:
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  不按行不行

网友:
电磁屏蔽,结构支撑,散热辅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  不按行不行

可以

网友:
不按可以是吧

网友:
高手来答,也学习一下

网友B:
这个金属片通电会短暂变形然后复位,给你手指头一种咔挞咔挞的感觉,你不装,进系统触摸板可以用,但是没有按键的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金属片通电会短暂变形然后复位,给你手指头一种咔挞咔挞的感觉,你不装,进系统触摸板可以用,但是没有 ...

就垫在柱子下面  根本没有通电

网友:
没这个震动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垫在柱子下面  根本没有通电

你看见触摸板那里的线圈没,线圈通电就可以了 不是让金属片通电

网友:
不按,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金属片通电会短暂变形然后复位,给你手指头一种咔挞咔挞的感觉,你不装,进系统触摸板可以用,但是没有按键的反馈

通透

网友:
既然设计有这个,肯定是有作用的!

网友:
用铁片而不用铝合金,个人猜测跟磁有关系。

网友:
反馈的吧,。。。。。。。。。。。。。。

网友:
触摸板与壳子之间进行高低和震动反馈频率用的

网友:
保证整个面板有个刚性的,不然触摸反馈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