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122贴片

楼主(2025-03-04):
小白今天用电脑办公,突然电脑冒烟随着黑屏,拆开后发现这个元件烧坏了,有没有大神能告诉我一下这个元件名称

网友A:
AH1806-W-7

网友:
引用 网友A:
AH1806-W-7

上面写着h65nd

网友:
你查过我说的型号了吗 就不知道查一下在来回复

网友:
咋的别人还要把这么长的型号写上去吗

网友:
拆了,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像是磁控芯片

网友:
单独的脚量一下是不是地线

网友:
霍尔开关。直接去了。把两条腿连一块就行了。另一个是地。就是没有合盖功能了

网友B:
霍尔开关,这个去掉也能开机的,就是没有合盖待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霍尔开关,这个去掉也能开机的,就是没有合盖待机功能

现在充电等能亮,但是开机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