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plus主板无CPU

楼主(2025-03-04):
华硕b450 plus主板无CPU供电求助
芯片是asp1106G
cpu核心供电en3.3v、vcc 5v、vddio 1.8v、46脚dvd 12v分压2.6v和TONSET 3.5V正常
芯片也换了一个 测到svc svt 1.8v;svd 0v SVID 0V。修懵屄了。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2025-04-18):
我修到一块华硕B450M也是这样,供电芯片是UP9505P,有SVC,SVT,1.8V,SVD 0V.

网友B(2025-05-28):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一块华硕B450M也是这样,供电芯片是UP9505P,有SVC,SVT,1.8V,SVD 0V.

大神搞定了吗?遇到好几次这情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搞定了吗?遇到好几次这情办法了

没搞定,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