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PLUS 不能关机

楼主(2025-03-04):
之前开机的卡华硕logo,无法短接开关机针脚关机,只能发掉电源等会后才能再次开机,只有一次提示浪涌,刷bios均无效,12V检测电压没有,折腾的换过io和检测电阻后来又1V电压后有时候进系统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后显示器关闭,主板还在运行,也就是关不了机,短接重启针脚后显示器关闭主板运行无画面显示只能拔掉电源后等会才能再次开机,都是重复的操作,不知道哪个元件问题,基本各个电压都正常也能开机正常运行,就是不能关机目前,刷过bios和换过IO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你这故障写的应该是主板在系统中己关机,显示器己黑屏无显示,但cpu风扇却一直在转吧?

网友B:
上电流程反过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流程反过来查

请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故障写的应该是主板在系统中己关机,显示器己黑屏无显示,但cpu风扇却一直在转吧?

是啊,偶尔一次能全部关机

网友:
进来学习的,顶
之前的双敏690G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slp_3没有关闭。

网友:
说人话就是南桥坏居多。

网友:
南桥坏居多啊。

网友:
那意思是IO问题吗,还是外围电路

网友:
我的感觉也是

网友C:
直觉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觉是南桥有问题。

谢谢意见

网友D:
和开机流程反过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开机流程反过来看

请大神指点

网友E:
IO换了还是有问题那就南桥的可疑性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换了还是有问题那就南桥的可疑性很大了

好像都说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