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R9000P 2021H,NM-D562双显卡(集成)模式bios

楼主(2025-03-04):
求R9000P 2021H,NM-D562双显卡(集成)模式bios板号NM-D562

网友A:
刷上去亮了,大概率是独显问题

用于判断是否为独显问题_联想拯救者R7000P 2021H 3060显卡NM-D562 开集显.BIN

16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14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刷上去亮了,大概率是独显问题

r9000p也可以用,d562的版号,3.0的版本验证过

网友:
这个是在求屏蔽独显的BIOS还是,下面同学的回复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B(2025-04-06):
引用 网友A:
r9000p也可以用,d562的版号,3.0的版本验证过

:确实牛逼,一刷就好 非常棒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牛逼,一刷就好 非常棒大神

大佬,我的是显存和·19V短路的,刷这个不开机

网友:
大佬,我的显存和19V短路的,刷了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000p也可以用,d562的版号,3.0的版本验证过

带序列号吗?这个bios

网友(2025-06-16):
进系统后一会掉电 正常吗 还是这个BIOS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5-08-28):
我的也是进系统一会 风扇不停转 关机

网友:
独显坏了 这个BIOS 可以亮吗

网友(2025-10-04):
引用 网友A:
刷上去亮了,大概率是独显问题

我的刷了只亮背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上去亮了,大概率是独显问题

权限有限不支能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权限有限不支能下载。

权限自动添加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权限自动添加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改

好吧,虽然我用不了,但是还是感谢你的奉献精神

网友(2025-11-16):
改一下权限吧。太高了。

网友(2026-03-30):
我这里一台R9000  3.0 的刷了不亮机,原机花屏。刷回原来的也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