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主板 四内存槽中只有靠近主板的两个能用

楼主(2025-03-04):
问题描述:
靠近CPU的那两个内存槽(蓝、白),分别是DDR3_2DDR3_4(仔细看主板内存槽下方有标注),这两个插槽同时插上内存或单插都能顺利启动电脑,但组不成双通道。
远离CPU的那两个内存槽(蓝、白),分别是DDR3_1DDR3_3,这两个插槽任意一个插上都点不亮。
只要插上DDR3_1DDR3_3中的任意一条,均无法点亮,启动后风扇转几下就停,然后再转几下就停,无限循环。
CPU和主板针脚都检查了,没有问题。针脚没有弯的,CPU触点没有氧化。内存槽内干净整洁。

网友A:
先换CPU,刷BIOS,不行,就看那两个插槽供电是不是都有,防止断线,在干桥

网友B:
一般cpu座子开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CPU,刷BIOS,不行,就看那两个插槽供电是不是都有,防止断线,在干桥

今晚我先刷个BIOS试试,CPU换了,还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cpu座子开焊了。

板子我检查了,底座还比较完整,针脚啥的都没问题。CPU槽子内部边缘有灰尘,我也清理了,用针一个个把针脚底部的灰清理出来了。

网友C:
此贴终结。啥也没坏,按照清理内存槽,按照2-4-1-3顺序依次插入后解决问题。

网友:
都怎么老的主板,能改吗

网友:
检查3.3V和1.8V有没有

网友D:
应该是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搞桥的问题吧

网友:
正是使用内存诊断卡绝佳时刻

网友:
插内存卡顺序不一样就能解决问题?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桥和内存有关系?

网友:
首先看CPU座针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贴终结。啥也没坏,按照清理内存槽,按照2-4-1-3顺序依次插入后解决问题。

啥也不是,纯废废

网友:
就是cpu针脚氧化  用刀片刮一刮就好了!

网友:
那么老的主板 研究的费用都比板贵了

网友:
值得学习值得学习

网友:
之前我有个内存插槽一插内存条就开不了机,帖子上说cpu针脚有问题,拿下cpu一看,果然针脚歪了,用注射器针头整理好针脚,马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