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显存短路 能否把铜铂部分挖断

楼主(2025-03-04):
七彩虹 960 2G,烧金手指 12V,四颗磁珠全烧。

测阻值,显存短路;拆了电容、电感,才发现磁珠 1的位置短路,2—4是正常的。
想把1的位置挖掉,不知是否可行。
挖铜铂的话,用什么挖,新手还没这么搞过。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板层断了,找图纸看看吧

网友(2025-04-28):
本来想挖的,想想挖了不可逆,先拆显存吧,反正才4颗。
拆了靠近电感那两颗,竟然不短路了,
换上新显存,跑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