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PC3000-FLASH和FE 读芯片功能

楼主(2025-03-04):
PC3000-FLASH读的芯片  可以直接用FE分析吗    PC3000-FLASH读取的时候需要改什么参数后期才能用FE

网友A:
好像不行的。读的dump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的。读的dump都不一样,

应该可以转换 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2025-04-17):
可以互相转换的,有软件,不过要交钱,按年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转换 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大连浩源 了解下    就是设置    读取需要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