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Carbon开机提示BottomCoverTamperDetectionError解决方法

楼主(2025-03-04):
搜了论坛,发现提供的方法根本不行,通过硬件解决,希望能帮到同行!

主要是-TAMPER_SW_DTCT这个信号,与-INTRUDER信号相连,处理方法特别简单,看原理图,把S1301的123脚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
英文提示就是底壳开关检测错误,就是开关坏了。

网友A:
也不知道非要设计个底壳开关来做什么用处

网友:
把后盖 盖上就好了除非这个东西坏掉了

网友:
开关的作用,用来检测后盖的,另外有个另外宏基的后盖如果不安好,充电还充不了的,

网友:
伟大的一坨锡。不过这个故障提示会不会电池不充电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非要设计个底壳开关来做什么用处

开盖断电保护之类

网友:
这个办法简单易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