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1系统中TXT文档打不开解决方法

楼主(2025-03-04):
   如果TXT文档打不开,出现“系统试图加载或还原文件到注册表,但指定的文件并非注册表文件格式”报错信息,如下图所示,可尝试通过以下方法解决。 按下windows+X,会出现以下列表;

file:///C:/Users/47548/AppData/Local/Temp/ksohtml20040/wps2.jpg “系统”,出现以下界面;file:///C:/Users/47548/AppData/Local/Temp/ksohtml20040/wps3.jpg
 “应用”,再点“安装的应用”,出现以下应用程序列表;

file:///C:/Users/47548/AppData/Local/Temp/ksohtml20040/wps4.jpg 在应用程序列表中找到Notepad”程序,点“高级选项”,出现以下界面,然后点“修复”,或“重置”即可。
file:///C:/Users/47548/AppData/Local/Temp/ksohtml20040/wps5.jpg

网友:
我去软件这块饭碗都快被佬大抢啦

网友:
目前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先学习到

网友:
大部分默认软件都可以通过重置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直接WPS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