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点位图和原理图标注相反,到底哪个对?

楼主(2025-03-04):
这里显示c2614是0.1uf,  c2624是1uf, 但是点位图是这样,正好相反,到底哪个对? 请大佬赐教

网友A:
你要告诉别人是什么东西(主板?显卡?还是什么电路板?)  要告诉别人什么型号,别人才好帮你看。

网友B:
图纸或点位图,都是有版本之分的,,电路也是在完善中,,生产或使用中发现的BUG,都会在下个版本中改正,,

网友C:
这些都是同一个供电的滤波电容并联的 位置反了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或点位图,都是有版本之分的,,电路也是在完善中,,生产或使用中发现的BUG,都会在下个版本中改正, ...

哦,还真是的,有个版本是2.0,我在想同一个板子,为什么还有两个点位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同一个供电的滤波电容并联的 位置反了没有关系

对,都是mvdd, 两个电容外观一样大小,又没有丝印.  我正在想调换位置是否有影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告诉别人是什么东西(主板?显卡?还是什么电路板?)  要告诉别人什么型号,别人才好帮你看。

显卡rx560,如果有人想要 我发论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