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1 Carbon 5th 两个Type-C口都能充电吗?

楼主(2025-03-05):
请问联想Thinkpad X1 Carbon 5th 两个Type-C口都能充电吗?

网友:
两个都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
是的,我特意查了资料的。。Type-C形式的雷电3接口x2(可以充电,用作视频接口,用作高速USB3.1接口等等,是新式多功能复合式接口

网友:
可以!这个机型是可以充电和转高清的

网友A:
是可以的。好多本子都有。功能分离了一些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好多本子都有。功能分离了一些而已

上面那个C口的电路主板电路烧糊了,插下面这个接口不升压

网友:
都可以充电的

网友:
上面那个C口的电路主板电路烧糊了,插下面这个接口不升压,断开上面C口的相关电路也不行!有朋友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都可以充电,但一般都是推荐用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联想X1 carbon gen9  NM-D341不充电通病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5192-1-1.html (出处:  ...

不是这种板,这种板我也修过好几片的

网友:
查一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C口的电路主板电路烧糊了,插下面这个接口不升压

你的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