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m-k 1.02不触发

楼主(2025-03-05):
简单接线,pson至nct5539d 32脚断线

网友A:
很久没修过这种断线的问题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线挺粗的,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吗?感觉华硕的比较少见,除主板腐蚀外

网友(点评):
大神,我是小白一个,h110m-f 通电源不开开关,bios附近就会发热,不能触发,换了bios还是一样,有人说是附近一个wcj73的贴片有问题。不知道对不对特来请教,wcj73这个东西是什么可以用什么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修过这种断线的问题了。。。。。。。。。。。

大神,我是小白一个,h110m-f 通电源不开开关,bios附近就会发热,不能触发,换了bios还是一样,有人说是附近一个wcj73的贴片有问题。不知道对不对特来请教,wcj73这个东西是什么可以用什么替代。

网友C:
同样是不触发,我这修得头发都掉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是小白一个,h110m-f 通电源不开开关,bios附近就会发热,不能触发,换了bios还是一样,有人说是附近一个wcj73的贴片有问题。不知道对不对特来请教,wcj73这个东西是什么可以用什么替代。

你这是南桥发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不触发,我这修得头发都掉光了

不触发的原因有很多,确实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是小白一个,h110m-f 通电源不开开关,bios附近就会发热,不能触发,换了bios还是一样,有人说是 ...

感觉你那个应该是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南桥发热吧,

南桥不热,就是这个位置热,中心热点是bios,BIOS 拆下来用编程器校验,搽除写入校验都正常。

网友:
我遇过 不开机,刷BIOS  就成功了

网友:
这都能飞线,线粗了一点

网友:
下载留着备用

网友:
很久没修过这种断线的问题

网友:
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不热,就是这个位置热,中心热点是bios,BIOS 拆下来用编程器校验,搽除写入校验都正常。

拆掉BIOS芯片呢?能不能是旁边的电容漏电啊。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