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显示器程序

楼主(2025-03-05):
显示器分辨率是1K  75HZ 有的帮忙

网友A:
这个不好找,应该看显示器外部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找,应该看显示器外部型号

这个型号在这里

网友:
搞定了,没想到是屏的问题,短路导致输出保护,没有升压,没有屏供电,这是保存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