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求助:主板TP.VST69D.Pa671,开机针脚定义,我需要进行刷机操作

楼主(2025-03-05):
老家的飞利浦液晶电视坏了,网上买了个新主板寄回去替换后正常显示,这张坏板从老家寄到我手上,检查所有供电正常,外观正常,所以怀疑是程序问题。在迅维网下载了相应程序,打算自己刷机试试。
网上找不到相应针脚定义,所以请有维修经验的师傅帮告知开关机键针脚是哪两个,多谢!
刷机方法应该是,先断电,将开机针脚短接,插入u盘,然后上电等几分钟即可。

网友:
一般是K0和地短接,就能开机。关键还得看板子开机排线插座背面定义。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测量发现背光电压只有12v,应该是没有升压,测量sn51dp芯片第5脚1.3v,第9脚0.23v,不正常。打算更换升压芯片看看
我推测开机键是从左到右第三个,也就是k6/p针脚,将此针脚短接地主芯片开始发热工作。

请问此板背光电压正常是多少?

网友:
tsu69zr引脚定义

网友:
更换sn51dp后,裸板开机几秒后升压到75v,然后回落至12v
原始故障就是开机屏幕不亮,问题解决

上面图中引脚定义与此板载tsu69zr有区别,仅用于测量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sn51dp引脚定义
测量发现第8脚comp引脚二极管值不正常,内部断路,确定是此芯片损坏。
对照引脚图发现板子上预留cb812位,但没有电容,图中也没有标明容值。参考其他电路图为220nf。

裸板升压后下降原因如下
LED灯条断路保护(OLP )。当LED灯条内部出现断路(一般是某路灯条断路),或是电路板LED驱动输出插座与灯条之间接触不良时,断路的LED灯条无电流流出,此时⑤脚输入电 流下降。为了防止升压芯片⑤脚内部电流管理器误判为LED电流不足,避免驱动电压进一步升高,在⑤脚内部设计了一个断路保护(OLP)比较器。当⑤脚电 压低于0.3V时,升压芯片内部保护电路启动,关断②脚PWM驱动信号输出,实现灯条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