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请教师傅指点飞利浦液晶电视主板TP.VST69D.Pa671,开机针脚定义,我需要进行刷 ...

楼主(2025-03-05):
老家的飞利浦液晶电视坏了,网上买了个新主板寄回去替换后正常显示,这张坏板从老家寄到我手上,检查所有供电正常,外观正常,所以怀疑是程序问题。在迅维网下载了相应程序,打算自己刷机试试。
网上找不到相应针脚定义,所以请有维修经验的师傅帮告知开关机键针脚是哪两个,多谢!
刷机方法应该是,先断电,将开机针脚短接,,插入u盘,然后上电等几分钟即可。

网友:
发现背面有标识,还是不确定是哪个

网友:
我应该找到了,从左到右第三个针脚是开机键,与地短接cpu就开始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