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814J客户说清灰播放无声

楼主(2025-03-05):
华硕笔记本G814J,板号6050A3438102-MB-A01,客户说清灰后播放无声音,怀疑掉件。

有条件的盆友帮看下红圈内的这个Q9000是否有件?谢谢!

网友:
肯定有件啊,剩下的脚还在上面呢,跟旁边的管子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X某某就有图片,板

网友B:
这主板很新13代U,Q9000相当于原理图中的Q3757,没有肯定没声音,必须管子导通声音才能传出去。

网友:
没有件。不能画蛇添足哦!

网友:
你那个焊点好像还有,是不是给他破坏掉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很新13代U,Q9000相当于原理图中的Q3757,没有肯定没声音,必须管子导通声音才能传出去。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X某某就有图片,板

好的,谢谢

网友:
很明显掉件了

网友:
找个一样的主板看看呗

网友:
照着丝印换一个

网友:
回复以上,确实有件,附近两个是一样型号,补上一个OK了。

网友:
图片看就知道掉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