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 13S进水腐蚀

楼主(2025-03-05):
笔记本的屏线都腐蚀断线了,用洗板水把腐蚀的主板清洗了,没有明显的的短路和断线,CPU阻值也正常,插上稳压电源,只有3V和5V,1.8V,公共点有9.34V,电流0.07A,一会掉到0.01A,电源指示灯亮了的,,没有点位图,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希望大家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都这样了还能修么

网友A:
你按开关啊 你还等它自己上电呢

网友A:
还有接电池开机看看 是不是要接电池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接电池开机看看 是不是要接电池才开机

接电池一样的,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按开关啊 你还等它自己上电呢

按开关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进水机,没图纸,还是不好办

网友:
华为贱的很 图纸不放 没法修

网友B:
应该是没有检测到屏幕 你把所有的能接的接口都接上 屏幕也要接上 他应该就不会反复掉电了 如果该接的都接了,还是掉电,直接搞显卡,或CPU

网友C:
昨天修到一台,修了好久才修好。这个机器上电自动触发,不用装电池屏线什么的。这个机器焊盘用了盘中孔工艺。
我的是ec位置进水,EC的A1脚线出来后过孔腐蚀断。你把EC上面的屏蔽铁壳拿掉看下EC周边。EC型号IT5571VG.没图纸没点位可以围绕EC参考NB系列的其他图纸。

网友:
从开关 开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修到一台,修了好久才修好。这个机器上电自动触发,不用装电池屏线什么的。这个机器焊盘用了盘中孔工艺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检测到屏幕 你把所有的能接的接口都接上 屏幕也要接上 他应该就不会反复掉电了 如果该接的都接了 ...

刚开始我清洗了以后,插电自动上电,电流可以跳变到0.7A左右,感觉是已经主板正常工作了,后来就是把主板安装回去,把屏线,键盘这些都接上,插电电流自动上电跳变后但是没有显示,后面插电就只能上电电流到0.07A了

网友:
现在这个电流考虑CPU 的问题,没有处理好通电后有可能CPU 出问题了!

网友:
没有电路图 根本没法修

网友:
没图纸,还是不好办

网友:
高手多,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