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 TYPE-C充电接口改装

楼主(2025-03-05):
联想小新 TYPE-C充电接口改装 原机的ESD 不能识别 也就没有待机电压,要是维修的话太费事 ,而且后期有可能还会坏,所以就改装了一下

网友:
你这个破坏有点大 我都不敢

网友:
还有你这个是拿什么东西固定的 还是说就靠它抵在那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点赞

网友:
最好是在人家原板上维修 买点图纸或点位,该换的管换掉

网友:
旁边不是有电源口位置吗  买一个电源口圆孔的插上  壳子开个口就行了

网友A:
你可以在旁边不是有预留一个DC线吗 。网上买个接口 自己打个孔就完美了  比type c靠谱

网友:
华为口爱断

网友:
打孔需要换充电器  用这个挺好的

网友B:
开个dc孔,不要太完美

网友(点评):
挖的真圆啊

网友:
用的多大的开口器啊?

网友:
诱骗小板是方便

网友:
我不敢弄。怕孔开不好

网友:
“诱骗”,这个词好像不像褒义词,哈哈哈。

网友:
你看看我发的教程

网友:
有头带条线  带个小板的  哪个放里面打点胶  不用破坏那么大

网友:
真的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可以可以,这就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打个孔,换个头就好了吧

网友:
这个TYPE-C坏的很多 我都遇见好几回了

网友:
看着有点。。。

网友:
接口设计这么复杂,有什么用啊

网友C:
我改过一台,直接把TYPEC供电电路断了。原来DC接口的线直接接TYPEC ,然后搞一个20V .3.25A 小口充电器剪了,接一个TYPEC接口接上。。。就是笔记本里面不用楼主那样搞,。。缺点重点告诉客户的充电器一定不能接别的东西。不然烧掉去。。。。。。

你这有点让人害怕。我经常拿别人的适配器充手机测试适配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4根线.以后不升压的我也直接改,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旁边不是有预留一个DC线吗 。网上买个接口 自己打个孔就完美了  比type c靠谱

好多人不接受打孔,最好还是原板维修,我们工厂直接全部换掉,以防后患。

网友:
利用DC头,开个小园孔,配个小子弹头,完美解决

网友:
不破坏原接口设计 这样从外面看感觉就没有改动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个dc孔,不要太完美
[video=http://appatt.chinafix.com/pic/20250306/1741271480088660561.jpg]http://a ...

请问开孔设备在哪里买
有连接吗

网友:
现在有这些神器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一台,直接把TYPEC供电电路断了。原来DC接口的线直接接TYPEC ,然后搞一个20V .3.25A 小口充电器剪了 ...

你这有点让人害怕。我经常拿别人的适配器充手机测试适配器

网友:
感觉还是改DC接口最好,而且也方便,只要打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