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s4是待机就有吗

楼主(2025-03-05):
b360主板,vccrtc,rtcrst#,srtcrst#,rtcx1/2
rsmrst#,dsw-pwork这些正常后桥就发出s3?不是按开关才有?

网友:
开机出发后,我的理解

网友A:
没有图纸吗?图纸上不是有时序吗?

网友:
SLP_S3一定是触发后才发出的。RTC_VCC,RTC_RST,PWROK,这些是触发前就有的,少一个都不行。RSMRST,有些机器是一直有,有些是触发后才有。

网友:
触发以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吗?图纸上不是有时序吗?

有一张110图纸,我这个是不触发,偶尔能触发也能点亮。按这个时序查没找出问题

网友:
S3是EC发出PWRON之后,PCH收到后返回的S3。肯定不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
一般这是二级电压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