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J1900主板SPEAKER4针插座定义谁知道

楼主(2025-03-05):
J1900主板17*17小主板,SPEAKER4针插座定义谁知道,接扬声器的,要接两个喇叭,不知道正负针脚。谁知道,出来说说
主板

网友:
要找到图纸才能看的到,有没有图纸?

网友:
估计差不多

网友:
这。。。找出两个地,其它两个不就是正?

网友:
四个针脚没有接地,对地阻值差不多一样,电压也一样,有一个一体机主板是两边是正,中间两个是负。我按照这样接线到喇叭,都有声音,

网友:
可能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