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更换Type-c接口

楼主(2025-03-06):
从业至今头一次见给Type-c粘AB胶的人才

网友A:
这种很正常嘛,粘了胶还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正常嘛,粘了胶还是断了

对呀,就设计问题,客户插拔频繁早晚还坏,多余处理只会给下次更换带来难度和不稳定

网友B:
也是为了更耐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为了更耐用嘛

想法是好的,方式用错了

网友:
那个拔插容易断线,我记得华为有一款 接头一拆出来 基本上的引脚都断了

网友C:
华为的这个板这个接口是通病!

网友:
粘AB胶还是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的这个板这个接口是通病!

这联想E14 E15的

网友:
我有tpc接口

网友D:
Type C里在的舌头受力,打什么胶都没用。

网友:
这个也是下了功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ype C里在的舌头受力,打什么胶都没用。

对头,弄些胶整的再换都费劲

网友E:
ab胶不是更牢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ab胶不是更牢固吗

是牢固,但分机器,这款Thinkpad E14的TYpe-c有两个螺丝已经固定得很死了,并不会出现松的问题,问题的根本是在引脚上,它板子采用的低温锡,接口充电时电流大,时间久了会氧化造成不充电,上家换了接口又粘AB胶,造成里面焊油无法挥发产生反应,引脚发黑了都。正确处理方式,就是换接口时多加点锡润一下焊盘,避免空焊或吃锡不足,剩下什么都不用处理,只要不暴力插拔,一般不会返修。

网友F:
换个弄好得多少钱

网友G:
typec头的问题吧,有的就是容易断,戴尔的我也换过好多,拆出来有一半在头上,一半在板上,就从typec引脚弯曲有7字形的位置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弄好得多少钱

同行的,收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typec头的问题吧,有的就是容易断,戴尔的我也换过好多,拆出来有一半在头上,一半在板上,就从typec引脚弯 ...

对,设计问题。它这个低温锡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松紧和固定的事情

网友:
感觉像三秒油

网友:
贴AB胶确实会耐用一点   人家比你聪明.最多是二手修时,AB胶高温会发臭,但AB温度一高拆装也是一个样.

网友:
倔将的TYPC接口,AB胶也加固不住

网友:
这不是AB胶,是3秒油,焊好我也是打上3秒油

网友:
Type C 充电口,反人类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Type C里在的舌头受力,打什么胶都没用。

我直接加高温锡,把两个接地脚固定死,感觉好很多

网友H:
这种胶水没有什么用,该断还是会断

没毛病,而且压根不是松动的事儿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胶水没有什么用,该断还是会断

没毛病,而且压根不是松动的事儿

网友:
哈哈 想想那个味道哈哈哈

网友:
这个很考验焊接技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