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270i Gaming pro carbon ac 求复活卷

楼主(2025-03-06):
V星Z270i Gaming pro carbon ac版号:MS-7A66 1.1
粗心拿错CPU,放了块i3-9100F U0步进的CPU上去,开机就闻到糊味,发现烧了三个元器件
请教大佬们,此型号主板下图红框中1、2、3的对应位置元器件的型号或阻值是多少

网友A:
目测像是0欧电阻,晚上才有时间确定。

jd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像是0欧电阻,晚上才有时间确定。

感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的回复

已确定,3个都是0欧姆电阻。

jdj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确定,3个都是0欧姆电阻。

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