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下经验

楼主(2025-03-06):
此芯片想要升压到20v,必须要有ec参与工作,昨天遇到一款联想小新的笔记本不升压,此芯片供电都有,没有公共点和ec供电导致不升压,正常要产生20v和3v线性给ec供电,二次通过smb总线和pd通讯后才能升压,我是查到充电ic6v线性偏低,换了充电ic也没好,换了电容才好,机器拿走了就不上图了,抽空写的

网友:
这是个玻璃芯片,型号是tps65994

网友A:
没看懂你这个说的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公共点短路吗 还有这种其实就是在传统的基础加了一个5v升20v而已

网友:
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这个说的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公共点短路吗 还有这种其实就是在传统的基础加了一个5v升20v而 ...

只是记录一下此芯片工作需要ec参与工作,下次遇到不升压查不到问题可以看看ec那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这个说的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公共点短路吗 还有这种其实就是在传统的基础加了一个5v升20v而 ...

另外不升压的时候也有公共点

网友C:
65994不带程序,买新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不升压的时候也有公共点

那你就错了不升压 不一定有公共点 65994还控制着第一个保护管的导通 所以不升压不一定有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65994不带程序,买新直接换

带不带程序不知道但是一定要看尾缀 我试过不通用 不升压 更换一样的就正常升压

网友:
65994不带程序,买新直接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记录一下此芯片工作需要ec参与工作,下次遇到不升压查不到问题可以看看ec那边

很好的分享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B:
另外不升压的时候也有公共点

升压是有时序的,没有公共点肯定不升压,有公共点也不一定会升压,你没有公共点说明你没到那一步

网友:
感谢分享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