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做到主板上短路 拆下又是好的

楼主(2025-03-06):
桥做到主板上背面电容有短路 拆下又是好的 主板也没短路 奇怪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主板

网友:
主板还有短路的地方,只是你没有测出来而已。你可以找到桥电容的对应焊点,拆下桥,再测量。一般桥上面的电容是供电退耦电容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好,连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