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9832P 公共点17V不正常

楼主(2025-03-06):
DELL  5440 板号:LA-9832P
问题:
     1,公共点为17.5V 属于不正常,正常公共点电压为13.5V左右
说明:
     1,可以正常开机板能正常点亮。但公共点电压不正常。拿过同样板测过。
处理过程:
    1,原始故障进水将充电芯片更换 原BQ24715 换成 BQ24717 。查过两个引脚功能一致
         更换后公共点出来为17.5V能正常开机,但公共点不正常重新检查
   2,对充电芯片各引脚进行检查见下图电压
   3,对上下管进行更换
   4,对线性稳压的二极管更换

问题依旧,查论坛
    1,有人说是充电芯片问题换了4个才搞好
    2,也有人说是3、5那里上下管问题

麻烦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回复谢谢

网友:
最好是换一样的

网友:
                      牛逼

极致科技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换同型号芯片试一下,引脚定义一样,不代表芯片内部功能完全一样,在一些本上芯片可以代换,也有同引脚芯片在特定本上代换不成功的,先排除芯片本身的问题,再去检查外围电路,不然越修越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