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猜出这芯片型号

楼主(2025-03-07):
正面已炸毁 只好拍一下引脚走向  谢谢

网友:
六脚炸飞了吗。像是THX203

网友A:
小家电用的吧,输出5V给控制面板,12V给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家电用的吧,输出5V给控制面板,12V给继电器

是dip-7的 没有6脚 谢谢热心关注:daxiao:

网友:
知道vcc、gnd、fb是那个脚,7脚电源芯片,可以问deepseek,给你答案

网友:
1脚接HV,2脚电源正,3脚电源负,4脚开关管反馈,5脚脉宽调整,6EN,7、8开关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