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卡RTL8111EPV旁边有一个25L80存储芯片,里面是什么?

楼主(2025-03-07):
联想Thinkcentre-M715q小主机主板在网卡RTL8111EPV旁边有一个25L80存储芯片,里面是什么?拆除这个芯片后网卡工作正常。

网友:
它直接与网卡相通,肯定与网卡有关,不是EC,EC有另外一个芯片存储。

网友A:
存网卡,地址,或者是 网络启动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网卡,地址,或者是 网络启动设置的。

拆除后网卡工作正常,MAC是在网卡芯片里面的,也不是PXE

网友:
查到资料,RTL远程管理相关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