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个来请教h110m-f

楼主(2025-03-07):
大神,我是小白一个,h110m-f 通电源不开开关,bios附近就会发热,不能触发,换了bios还是一样,有人说是附近一个wcj73的贴片有问题。不知道对不对特来请教,wcj73这个东西是什么可以用什么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wcj73  是N-MOSFET NX7002AK2

能用华硕h81主板的 wcm53替换吗?????

网友B:
直接换板吧,维修工具+技术比买板贵多了

属于学习阶段,死马当活马医,纯粹学习,见笑啦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C:
桥短路了 。。。。。

确实 桥短路,多谢大师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只要插上电源线,不用按开机或者条线触发,用手摸bios就会发烫,BIOS周围也发热,真的是桥换了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A:
wcj73  是N-MOSFET NX7002AK2

能用华硕h81主板的 wcm53替换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短路了 。。。。。

只要插上电源线,不用按开机或者条线触发,用手摸bios就会发烫,BIOS周围也发热,真的是桥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板吧,维修工具+技术比买板贵多了

属于学习阶段,死马当活马医,纯粹学习,见笑啦

网友:
感觉应该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短路了 。。。。。

确实 桥短路,多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