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板 板号19795-1不触发

楼主(2025-03-07):
到手故障是不触发,打各电感和公共点阻值没有短路,待机有3V 5V 1V 1.8V,然后直接换桥故障一样,查桥的待机条件发现RSMRST不正常,该信号由EC发出控制,然后去查EC各供电正常,适配器以检测正常3.3V及LID#3.3V,发现EC没有读取BIOS,测量靠近EC的那一端都没有瞬间读取的波形,换过同板号的EC一样,换过第二个桥也是一样
求大师点化一下  感谢

网友A:
要不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先刷个BIOS试试?

BIOS已经刷过验证好的BIOS,BIOS芯片业换过刷

网友:
接上电池试试

网友:
这种板不用电池也能触发的,应该不关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