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2060毁灭者 这是什么型号双MOS管

楼主(2025-03-07):
麻烦有资料的兄弟帮我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A:
应该就是普通的n沟道mos管 不是双nos,笔记本主板上随便拆个或者一坨锡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普通的n沟道mos管 不是双nos,笔记本主板上随便拆个或者一坨锡直连

试换过,不是P或者N,不清楚到底哪种P+N、N+P、双P ,双N试过不对,哪位兄弟知道